e文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

楼主(2009-09-08):
ST, se, TI, IO, TE
Default Routing
Ensures RTU “mobility”. The Default Routing parameter allows you to define the RTU as one that can be switched from one base station to the other by changing the radio frequency (RadioX) or switching physical lines (LineX), but without changing the Link ID and the MDLC network settings.

The choices are:
Choice                                      Description
None                                        This feature is not used.
To Slave(s)                              1) If the RTU serves as base station to a central
                                                  connected to it,then one of the ports must be defined as
                                                 To Master/Cntrl. All others must be set to None.
                                                2) If the base station is the one that handles the data sent
                                                  by the RTUs, then one of its ports must be defined as
                                                 To Slave(s). This is the port through which the RTU
                                                  communicates with the slaves.
To Master/Cntrl                        If the RTU is used as “slave”, then one of the ports
                                                should be defined as To Master/Cntrl, and its Link ID
                                                must be RadioX or LineX.

网友A:
哪里不懂 全部吗?

网友B:
楼主指出那里不懂吧

网友B:
The Default Routing parameter allows you to define the RTU as one that can be switched from one base station to the other by changing the radio frequency (RadioX) or switching physical lines (LineX), but without changing the Link ID and the MDLC network settings.
The Default Routing parameter 允许你定义RTU 为可以通过改变RadioX实现从一个基站切换到另一个基站
或者切换LineX,但是没有改变 Link ID and the MDLC 网络设置。

嘿嘿,不是专业人士,翻译错了别丢砖头啊。

楼主:
就是  Description 内容有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