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忙分析下。。。

楼主(2009-09-08):
(无正文)

网友A:
1、什么产品上面用的电路?
2、输入电压是多少?是市电的变压器输出吗?
3、DETV信号送哪里去的?
4、EXT12V是给外部供电的还是外部给电路供电?

看电路要整体的看,或明确局部电路的功能才能分析清楚,不然是瞎子摸象。

楼主:
EXT12V是给外部供电的

网友B:
这个图清楚点,根据R75和R77的阻值比可判知下面的电路不是-5V电源,而7805的输入侧是12V,根据对称原则,ZD2取15V就匪夷所思了,如此,ZD3也无意义,只能判为错误电路,估计是测绘的吧,先去重新搞清楚实际电路。

网友A:
如果是抄板,那就是抄错了。

楼主:
绝对不是抄错了的,我刚到一家厂--小型开关电源当技术员,所有才有了这个电路图的
绝对是正版的

楼主:
现在越来越迷糊了,

楼主:
完全去掉下半部分就是一个简单的电源嘛,干麻要有下面半部分呢,都不懂要来干嘛用的,大吓们,帮分析分析,我越来越迷糊了

网友C:
LZ自己去量下ZD3的极性和 ZD3下端的电压先

楼主:
ZD3下端电压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