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DM9000 16bit 操作问题

楼主(2009-09-08):
DM9000 16bit 操作问题                                                                                             最近在移植DM9000驱动,到发包这个步骤了

发现只要我把08 06 00 01这样的串送给eth_send去发,用抓包工具就会抓到08 08 06 06 00 00 01 01这样的包,就是每个字节都重复一次,有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eth_send都没改, 照抄着,送数据的地方
#ifdef CONFIG_DM9000_USE_16BIT
    tmplen = (length + 1) / 2;
    for (i = 0; i < tmplen; i++)
        DM9000_outw(((u16 *) data_ptr), DM9000_DATA);

#endif

ISR的bit7 bit6 也是00 代表16bit了

#define vBWSCON            0x221dd110  也已经设置成16bit 位宽了

还有就是这个时候读取PHY寄存器返回都是F000 ,  这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A(2009-10-27):
dm9000 是模块模式吗?如果是模块模式,注意编译时应指明-march=armv4,否则编译器默认armv3,会出现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