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在这里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9-09-08):
在看人家的电源资料时,不了解输入端接个二极管做什么用的。在网上百度了一下,也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这应该是个比较基础的知识了,请教一下坛友.....

网友A:
如果是直流输入,防止输入接反烧毁器件。
如果是交流输入,半波整流。

网友B:
D1前面也可能是整流电路。
此时,可以用D1之前的波形来监控整流情况。

网友C:
如果输入电压正好比SPX1117最大充许输入电压高一点点的话,有D1也可以起到降压作用

网友D:
确实是用来防止输入接反烧毁器件。

网友E:
D1前面没有整流电路,楼主这个电路我见过,贴图:

网友E:
D1前面没有整流电路,我替楼主把完整的图贴上来,呵呵:

网友C:
看图上, power1应该是个接适配器的直流端子口, power2有可能是接电池的, 这样的话如果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使用, 二极管起不到防反接的作用啊

楼主:
除了防止反,没有其他作用了吗? 如果外面接的是电流适配器的话,应该不会有接反的时候吧

网友F:
这个有必要啊,我有次忘记了,拿了个交流输出12v的适配器来用,幸好我碰到稳压芯片很烫手才预料到,真是傻啊。

网友G:
这里的D1应该是降压作用,降低3.3V稳压IC的温度。就是不接这个管子电路也完全可以用。
如果是 1.8V的稳压 IC  最好串2个管子  降低压降 可以降低 稳压 IC 的温度

网友H:
电源反接时,防止烧掉电路

楼主:
这里的D1应该是降压作用,降低3.3V稳压IC的温度。就是不接这个管子电路也完全可以用。
如果是 1.8V的稳压 IC  最好串2个管子  降低压降 可以降低 稳压 IC 的温度 ...
引用 网友G:

觉得有道理,谢谢

网友I:
防止输入接反烧毁器件。

网友J:
唉....

2楼、5楼、10楼和LS都是正解,为什么说了这么多次还有人有疑问?
为什么我觉得回答这个贴显得我也很傻???

网友K:
防止输入接反

网友L:
除了防止反接  还有降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