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完整性分析

楼主(2009-09-08):
1, 什么是信号完整性分析?
2, 什么电路才用到信号完整性分析?
3, 什么时候使用信号完整性分析?
4, 用什么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

网友A:
发个贴恐怕不能完全解答你的问题。

推荐你去看看几本si经典教材:Signal Integrity-Simplified(有中文书 翻译是李玉山),High-Speed Digital Design(Design-johnson)(有中文书 翻译是沈立等)。
英文版还有几本教材,可以到bestsi.net去找找。

网友B:
简单的概括哈:
1,一般只有高速信号才有信号完整性的说法.
2,信号完整性的问题,概括起来是以下:串扰,反射,还可以加上地弹和电源完整性问题。
3,一般对系统有一定要求的高速pcb,都会考虑这个问题
4,信号完整性分析,有软件进行,一般的layout工具都会带着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