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多485串口的东东,对485方向控制头痛,有好招么?

楼主(2009-09-08):
设备:CPU+16C554+16C554+RAM,扩展8个串口,串口用485方式输出!
    原来做485时一般用TX取反控制485的发送方向,但一直认为这是一种不正规的方式,还是用独立的控制比较好,但用独立的控制同时又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485发送结束时,怎么去切换485的发送方向?
    51单片机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有发送结束中断,但16C554却存在问题,它只有发送寄存器空中断,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字符没有发送结束——说白了就是16C554(16C550也一样,PIC单片机、LPC213X系列的ARM都有这个问题,别的CPU没研究过不知道)就没有一个能产生中断的方式来准确的告诉CPU串口已经发送结束!除了一个可供查询的标志位......可查询必然会带来延时,尤其是CPU需要处理比较多的事务的时候!
    难道要开个定时器,每几十个微秒就去查询一下,而且要保证所有的通信不会在几十微秒内有数据返回???
    兄弟们还有什么好办法么?

楼主:
MAX13487......

嘿嘿,原来MAX13487的自动控制是这么实现的:
1、必须有上、下拉电阻;
2、每次DI由低到高时,输出驱动会等到A-B大于VDT(0.1V到6V)才关闭,然后由电阻保证总线在正确状态!

......这个到底合适不合适呢......???

网友A:
多发一个无用字符,不就可以继续用发送寄存器空中断

楼主:
3楼的主意不是没想过,可问题是我这个设备并不是光连接我自己的设备,万一这个无用字符会引起其他设备的错误呢?

网友A:
方向都切换了,其它设备怎么可能收到呢

网友B:
发送寄存器空中断触发定时器,定时器延时一个字节后触发事件,关发送

程序流程上的事,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楼主:
唉......我有八个方向要控制......不知道有没有八个定时器的单片机......

楼主:
目前能想到的只有两个办法:
1、改用MAX13487!(觉得这个片子不过比用TX直接控制强那么一点点......)
2、开一定时器,尽量短的时候(20uS ?嘿嘿......)内查询发送状态......然后就祈祷所有的通信数据别返回的那么快吧!

网友B:
晕,定时器复用是最基本的技能
不懂就自己去思考、搜索。

楼主: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请老X指点下:
1、如果串口1开始发送最后一个数据,波特率为9600,启动定时器;
2、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假设为20uS)后,串口2开始发送最后一个数据,波特率为115200,这个时候怎么复用定时器?

总不能发送也必须有固定的时间间隔吧?

网友C:
抽象出几个软定时器来呀

楼主:
TO 原野之狼......能否具体一点呢?

TO 老X:难道是第二个串口开始发送时,读出当前定时器的值,然后计算出重新装载的值......???似乎复杂了点.......

网友D:
如果你加一个无效字节的话,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麻烦的把,出现缓冲器空中断后关掉就可以了,最后一个字节直接放弃

楼主:
TO 老叶:可惜我的串口是485、232共用的,485是关掉了,可232还......

楼主:
而且当出现中断的时候,多余的那个字节的起始位已经开始发送了(虽然还没仔细研究这个低电平具体有多长时间).........

网友C:
你如何用过PC来编写程序的话就知道 settimer 一下就可以弄个定时器 想几个就几个
但是INITEL的CPU定时器可不多哦。。。
这就是通过软件来实现的啦

网友D:
呵呵,建议LZ使用MODBUS的协议格式,发完之后会有一个延迟,这个延迟为报文结束判断的必须条件。

楼主:
TO 老叶——
是个通用产品,只负责串口转发以及波特率的改变等,用于接入其他各种带串口的设备,串口会流过什么数据,实在是不确定的......

网友E:
没那么复杂,做芯片的人早就考虑到了。

很简单的事。根本不需要什么延时判断切换程序。仔细看时序图。利用16C554的 /RTS 信号去控制RS485芯片的方向控制。/RTS信号是在FIFO接收到1/2/4/8/14(16)最后一个字节停止位中点产生的,所以可以作为完整的帧切换信号。
    关键是:如何在发送器发送1/2/4/8/16字节后让MODEM输出 /RTS信号,并控制 /CTS管脚令发送器停止发送,且同时切换RS485接口芯片到接收状态。
   很简单,把 /RTS和 /CTS管脚短接,并同时连接到RS485接口芯片方向控制端脚即可。
   又一个问题,如何能让发送的内容同时回到接收器?否则怎么自动产生 /RTS信号?只要采用CAN接口芯片代换标准RS485接口芯片,问题就解决啦。像PCA82C250、TJA1050 之类。
      网络上查一下“CAN控制器与8051系列单片机的接口技术。”早有前人思考并解决了的问题。

网友E:
芯片设计师头脑没那么简单。

再看看/RXRDY、/TxRDY 信号时序图,都是可以利用来切换rs485驱动器方向的信号。都是由用户决定有效与否的信号,不需要特别计算。

楼主:
TO:冷漠—— 感谢兄弟进来讨论此问题,不过对兄弟的方法不是很明白,主要有几点:
1、如果用数据环回的方式,这就需要额外判断这些字节是应该接受的,还是自己发出的,485方式下好说,但系统中还有232方式.......
2、RTS跟芯片FIFO相关,可实际上需要发送的一帧数据可能远远超过16字节,这种情况怎么办?
3、还没研究16C550的/RXRDY、TxRDY,但16C554的/RXRDY、/TxRDY是共用的,恐怕无法解决每个串口的问题;
4、485方式下要让数据环回不需要那么麻烦,485芯片的接受端始终有效就可以了;
5、16C550系列的片子本身似乎没考虑半双工的方式,包括PIC系列的单片机、LPC213X系列的ARM,都没有对此问题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这让我实在不太理解......

网友E:
别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1、“485方式好说,但系统还有232方式。”???你总不会在同一时间、同一UART端口上同时485/232半双工/全双工混和应用吧?
   所以,我说的是如何利用单片机UART部件实现RS485半双工网络通信的问题。是教材书上没有的内容。你如果谈RS232怎么办,所有单片机书上都有。一个一个字节发送,一帧愿意多少字节封装随自己的便。
2、如果一帧大于16字节,很简单。你关闭 /RTS 自动流控方式,程序控制 /RTS 端脚输出就行了。这时的操作和RS232方式一样啊。关键是使用了CAN接口驱动器,能够在发送的同时,检测到最后一个字节发送结束的时刻。解决了LZ的主题,避开了利用发送保持寄存器空中断信号提前,不能切换RS485芯片方向的问题。
3、有道理。
4、搞不懂了。rs485接口芯片是半双工驱动,“接收端始终有效。”数据还能发送到总线上么?
5、本来利用单片机实现RS485主从网络是很简单的应用,实际范例多得是。主要你一开始的思路就错了:不是利用发送缓冲器空中断信号去切换总线方向,而是利用接收器 /RTS 信号进行控制。即使那种真正的成帧(256字节一帧)发送的SDLC通信适配器(rs485总线网络),也是典型地使用 /RTS 信号脚控制方向切换的。看一看80C152内部SIU就知道了。

楼主:
TO 冷漠——
的确是同一时间、同一UART上即有232又有485,说白了就是我的串口同时支持232和485......而且我这个设备只是一个数据转发器,是全双工或半双工,是由实际连接的设备决定的......如果只是485,确实可以通过检测自己发出的数据是否已经全部收到来确认是否发送完毕!

其他问题目前看来皆与此问题有关.......

网友E:
呵呵。突然明白一件事:你连硬件还没弄清楚、没设计好呢。就编什么软件?
请把硬件图贴上来,否则大大的疑问:
1、同一UART在同一时间内既管理一个RS485网络,又同时管理一个RS232通信对象?!

你应该按照下面这样说,别人还能明白你的设计目标:
   “ 我要设计的是一个HUB,它至少有2个端口,一个端口是RS485半双工通信总线,另一个端口是RS232全双工通信线路。两者(或多端口)之间要求能够互相转发数据。因此这至少需要2个UART,所以我外加了一个16C554四UART串口扩展芯片。”

2、一个UART管理一个端口,要么是RS485,要么是RS232。硬件在设计时已经定制好了,一个HUB能接几个rs485或者RS232,是硬件、软件设计时就定制了的。没有哪个独立单端口既能接RS485,又能接RS232的。更不可能2者同时接。可是你说的是你要用16C554上的“同一”UART同时管理2个端口RS485和RS232之间的通信。

真敢创新! 敬佩。祝你成功。

楼主:
串口同时支持232、485很常见的呀,不过实际使用的时候只会接其中一个而已.......

网友E:
1、“串口同时支持232、485很常见的呀,”没错,那需要硬件上电路变换吧?或者软件控制变换吧,变换之后就是固定状态吧?难道你设计的软件、硬件系统运行时,这一时刻A端口是rs485半双工管理软件,下一时刻“同一个”A端口又运行RS232全双工管理软件?那你的通信对象是什么接口?呵呵。敬佩。

“不过实际使用的时候只会接其中一个而已.......”没错,既然使用时只会接其中一个,那就接什么相应用什么软件。——就别在讨论RS485控制方法时混谈RS232。等你切换到RS232全双工点到点2点通信方式时,也别再同时考虑RS485半双工一点到多点主从通信网络。两套独立的软件模块,(很少的公共共享调用函数)。

LZ自己24楼可说的是“的确是同一时间、同一UART上即有232又有485,...”同一时间?前后说的矛盾耶。既然你一个UART可以同时管理控制RS232/RS485,那你采用16C554干什么?

硬件图纸还没有呢,就编程序?

网友E:
RS232接口驱动器是不需要切换方向的。
RS485接口驱动器是需要切换通信方向的。

同时支持RS232和RS485的端口,即插即用,自动检测——变换电路?佩服。
关键是即使这样做了,有什么意义?既不能提高性价比又不能提高可靠性。反而需要更多的电子切换电路和复杂的检测、控制软件。贵公司专利电路?

网友F:
实际的情况是好多直接要求RS232转485以延长通信距离,软件不能改,除了RXD和TXD,其他脚统统无效.

网友G(2014-07-17):
请问lz有没有具体的max13487的连接方法?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只能发送不能接受  不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