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行通信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9-09-08):
我刚刚接触单片机,请教大家一个简单问题请大家一定回复
在串行口初始化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void uart_init();
void main()
{
     uart_init();
     printf("hello\n")
}
void uatr_init()
{
    SCON=0X52;
    TMOD=OX20;
    TH1=0XFD;
    TR1=1;
}
请问为什么将SCON赋值为0X50时(TI位为0时)程序无法输出“hello”

网友A:
我刚刚接触单片机,请教大家一个简单问题请大家一定回复

好,我来回复一下:lol

网友A:
1)、
printf("hello\n")

这句后面要有分号
2)、不知道你的printf();函数的代码,不了解细节
3)、程序执行完printf("hello\n");后就飞了,但愿printf()里有死循环,执行不完~~~~
4)、至于SCON各位的含义,还是查查51的书吧,我记不住,也懒得去拿旁边书架上的书了,书上说的很详细~~~

网友B:
程序没有飞,是不断的执行!

网友C:
TMOD=OX20;
TMOD=0X20;

网友A:
程序没有飞,是不断的执行!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没飞?楼主是你的马甲?: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