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编写中断程序那些寄存器被保护

楼主(2009-09-08):
请教各位高手
我刚刚学习单片机,由于看的是汇编语言版的书。在用C编中断程序时不知道那些数据被推入堆栈,请高手们仔细讲解一下

网友A:
跟汇编一样,不过编程时不用考虑。

网友B:
一般来说2部分,第一是中断本身就会破坏的寄存器 ACC PSW 等必须压堆栈
第二就是中断服务程序里面用到的寄存器(C语言翻译成最后必须得使用寄存器)
根据使用的多少压多少,这个最好看看你使用的编译器的详细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