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8C20334用什么烧录器好?

楼主(2009-09-08):
现在要开发个触摸键盘,要用到CY8C20334这IC,请问,这IC用什么烧录器好?有什么比较实惠的编程器?  <第三方烧录器信息>这贴上的烧录器太贵了.可以接受一般2000元左右的烧录器.

网友A:
去力源或其它代理那里买个CY3217 MINIPROG编程器,才一百多

楼主:
谢谢.二楼朋友的回答.

楼主:
CY3217 MINIPROG编程器我已经买了,有这个编程器的资料吗?我买时那里没有资料给我. 现在不知道怎样烧程序进CY8C20334,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编程首先把编程上的5跟线分别与芯片的VDD,GND,XRES,P1.1(SCLK),P1.0(SDATA)连接好,打开编程器软件窗口后选择要烧写的文件hex,确认编程芯片种类后点击program即可

楼主(2009-10-21):
现在在使用CY3217 MINIPROG编程器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
    可以连接到CY3217,但是就是写不进程序到IC(CY8C20334),而且提示:"Given Device (CY8C20334-12LQXI) is not in the DataBase  Programming Terminated"

   是否还要装个驱动才可以呀?
   谢谢!

网友B:
6楼,建议你下个最新的PSoC Programmer 3.06试一试。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C:
6楼,你的器件系列和器件型号选对了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换了个软件就行了

网友D(2010-05-10):
深圳那里有 CY3217 MINIPROG 编程器卖

网友E:
CY3217 MINIPROG 确实不错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代理商就有,这个很好买到

网友F:
问问大灰狼,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