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关于变压器电流过大就发出响声的原理

楼主(2009-09-08):
变压器电流一大,就发出 次次次  的响声,
这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也就是变压器在励磁和消磁过程中发出的响声。

楼主:
正常的声响。当电力变压器受电后,电流通过铁心产生交变磁通,就会发出“嗡嗡”的均匀电磁声,音响的强弱正比于负荷电流的大小。
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这种现象称为磁致伸缩现象.铁磁物质在交变磁场的作用下会引起伸缩,从而产生振动.引起嗡嗡叫声.
近年来,对磁致伸缩材料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稀土磁致伸缩材料在一些**技术中得到了应用.

楼主:
这个嗡嗡叫声.好象是电力变压器上的响声
而我是开关电源上的响声,是 次次次的声音
这两个一样原理吗?

网友A:
你是不是通过直流电路呀? 如果是 的话,加大输出端的直流滤波电容,让变压器里面的脉动电流小一点就会OK
上个月刚被这个毛病整了一下

楼主:
查了很多资料,网上说的都不清楚,一知半解的
请教这里的高手拉 呵呵

网友:
根据楼上提到的原理 可以制作成为超声波发生起 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

网友B:
累了总该喘口气吧?

楼主:
谢谢 6楼 不过我更想知道的是发出声音的原理。

楼主:
好了 我消停下,等大家的答复了  呵呵

网友C:
声音随负载电流变化, 这显然不是磁致伸缩效应的原因,这声音是绕组发出来的

网友D:
如果给变压器的线圈浸一下胶,会不会声音小一点

网友E:
电磁场啊

网友F:
回13楼:
可能好转,可能无效。
变压器线圈一般都浸过漆,但未必浸透,尤其是小厂。正规工艺是先真空浸漆,再大气浸漆。如果仅大气浸漆,绕组线间有空气,线间没有浸到,你再浸多少次漆线间也不一定进得去漆。
线与线之间的作用力在大型变压器里尤其重要,大型电力变压器设计时必须计算短路时线间作用力,工艺不好时一旦发生短路,绕组会爆开,所有绝缘毁掉。

网友G:
这问题应该与电磁学有关系啊。

网友H:
有时碰巧了的话,飞线连接的232串口通信线都有声音,我听过不止一次了,哈哈

楼主:
这个没人知道具体的发声原理吗?

网友C:
俺在12楼已经说过了,maychang也在15楼作了补充

网友H:
有这么厉害???
”线与线之间的作用力在大型变压器里尤其重要,大型电力变压器设计时必须计算短路时线间作用力,工艺不好时一旦发生短路,绕组会爆开“

仅是绕组变得更蓬松了吧?不是说会把那么粗的铜线扯断吧?汗...:L

小时候老家旁边的110变电所有次运变压器过来,晕呐,一路跟着工程队,见桥就打桩,怕把桥压扁了...

网友C:
楼上为什么不动手算一下,两跟紧挨着的导线,流过某一电流时,那引力有多大

网友I:
LS这种无耻广告贴应该封ID!!!!!!!!!!!!

网友:
开关变压器都发声的,
听不见那是因为振荡频率高,超出人耳朵接受范围。
听见了那是因为振荡频率低,在人耳朵听觉范围内了。

一些开关电源的设计,负载重时就高频运行,空载或负载轻时,就低频运行或间歇运行,这时就发出吱吱声了。

楼主:
感觉还是没有说出本质的原理
有引力不见得有声音啊
声音应该是由物体震动发出
光有引力还是不够的
还得有电流频率方向变化,引起引力方向不断改变
才能引起物体震动。高手都不喜欢说得太清楚,我
就尽力说明白点,给和我一样的菜鸟看看。
(不知道有没有说对,各位自己感受下吧)

网友J:
难怪我的大功率电源每次开机都要响一下,好像电磁阀闭合一样.我自制的电源,里面没有电磁阀的.全部是电子零件

网友K:
你是不是通过直流电路呀? 如果是 的话,加大输出端的直流滤波电容,让变压器里面的脉动电流小一点就会OK
上个月刚被这个毛病整了一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道至简:加大输出滤波电容能减小脉动电流是什么原理?

网友F:
加大滤波电容能减小脉动电流,一点道理也没有。

网友L:
有时碰巧了的话,飞线连接的232串口通信线都有声音,我听过不止一次了,哈哈
引用 网友H:

这个比较悬、、、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