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ACT4060?

楼主(2009-09-08):
谁用过ACT4060?
以前用ACT4060都是12V转5V,一切正常
今天把它用来18V-->12V居然只能出来5.5V。元件参数反复对照了规格书。肯定没错。但是就是出不来12V。坎塔的规格书,没说最多能输出几V。但是他的例子中最多只有到输出5V

不知道是不是我错了,还是这个IC不能输出5V以上?

相关下载

网友A:
它的En很变态,不能大于6伏,也就是不能直接连到Vin上。

网友B:
老x以前就郁闷,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C:
x你多大啊   老是自称老X

网友B:
呵呵,比你大多了

楼主:
今天搞出来了,他娘的。原来是电源IC的电源入口没有就近退偶,vin上面有5V的文波,拿一个106电容焊接在芯片的vin和gnd之间立即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