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PIC16F676的C 编译器

楼主(2009-09-08):
RT,有哪些?问题有点幼稚,但还是希望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A:
PICC16  9.50版本即可编译。

至于你能不能找到,则应该求助GOOGLE寻求答案。

网友B:
676,有个完全免费的,看链接
http://www.htsoft.com/products/compilers/PICC-lite.php
或者下载PICC Pro 9.60PL1,可以免费评估45天,之后自动变成Lite版。

网友B:
记错了,上面那个连接里说676是不支持的。
PICC Pro用45天应该没问题,官网下载。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C:
一共才400句,你非要用C

楼主:
一共才400句,你非要用C
引用 网友C:
C有C的好处,汇编有汇编的好处,不一样的

网友D:
PICC对这个免费了

楼主:
那怎么在里面挂接C编译器,我下的是PICC Pro 9.65PL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