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PSOC做步进电机驱动的,希望可以和大家交流下

楼主(2009-09-08):
有没有用PSOC做步进电机驱动的,本人要到瓶颈了,希望可以和大家交流下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的话任何单片机都可以,没啥难度

除非是做多轴空间联动

楼主:
我用一款DSP做过,纯软件的,没有用驱动芯片,已经运转OK了,电压110V,电机电流3A,不过还有些噪声;现在是改进方案,降低噪声,可是由于对PSOC内部的配置可能有误,所以还没有调出来,希望和了解PSOC且对步进电机驱动很了解的朋友细细交流

网友A:
"没有用驱动芯片"?
DSP 直接推动110V3A的电机???

楼主:
芯片控制模块,模块驱动电机。我也用过A3977等芯片驱动过小电机的,我现在做的是用于工业设备的大功率步进驱动器,一般的驱动芯片是不行的

网友B(2010-05-11):
直接用psoc控制大电流mos管(IRFR3910)驱动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C:
还没见过驱动步进电机的

网友D:
可以用PWM模块驱动步进电机,电机每走一步产生一个中断,实时检测外部环境的变化,使电机作出相应的调整。

网友E(2011-03-09):
控制步进电机 psoc内部配置硬件原理图有没有  给个清晰的 我研究一下  第一次接触这个东东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记得有过一篇**挺好的,我给你找找

网友F:
基于PSoC3芯片的步进电机微步控制方案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04480

网友E(2011-05-08):
请教下,配置PWM模块后那个表怎么设置啊  细分驱动那块整不明白呢 网上有个控制方案中 那个LUT说是设置PWM查的那个表的  怎么控制的

网友G:
那个表我看了下,就是个状态机的意思吧,直接定义里面的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