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做比较器违反常理的现象~~~

楼主(2009-09-08):
如图,LM358单电源15V供电,第6脚(-)电压为1.66V,第5脚(+)通过IC的输出管脚拉高或者拉低。
现象是,无论第5脚(+)电压实测为3.3V还是0V,第7脚输出电压一直为高(+14V),很是困惑~

网友A:
看datasheet吧。 看看他的最小输入电压!!  改成双电源。

楼主:
15V单电源供电情况下,VICR(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range) 是0~13V,最小输入电压能满足。因为我的系统中不能设计双电源,只能单电源情况下,通过其他方法解决这这一问题。thanks

更加奇怪的事,在第5脚(+)下拉一个1K电阻到地后,该比较器电路又能正常工作了. 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希望有人能来解惑~~

网友B:
LM358没有问题,加上楼主在第5脚接入1K到地电阻,说明GPIO的输出端很可能是Open Drain,平且是PMOS类型,那么就容易造成楼主描述的现象,只需要在第5脚加入23.5K的电阻到地即可(选择23.5K是为了平衡输入阻抗)。
1# gohunter

网友C:
帮主正确。
这种现象是不给运放输入端提供直流回路的一种变异电路。

网友D:
因此Q4处的实际电压保持在3.3V,由于是弱电压,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来,3.3V也不是什么弱电压啊,怎么量不出来呢,是我哪里理解错了吗?bangzhu再解释一下吗,麻烦了详细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这里弱电压,不是指电压大小,是由于存储于寄生的C1和C2,这个电压很容被外界干扰,极其不稳定,信号很脆弱。

网友E:
楼主需要同时测试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这种现象不会出现的。肯定是电路有其它异常。
必要的时候用示波器测试。

楼主:
bangzhu 好思路,佩服! 我用两个万用表同时测量正极输入端和输出端,果然正极为0V,输出也是正确的0V,但只要将正极的万用表拿开,输出又变成了14V。验证了弱电压无法用万用表测量的观点。
但Open drain输出一般应该接到地,结构如图,还没看到过接到电源的。所以我原来认为的GPIO输出为0V,实际可能是GPIO被设置成了输入特性,此时LM358正极输入也是弱电压特性,现象是一样的。我再想办法看看能否验证~~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实际可能是GPIO被设置成了输入特性,此时LM358正极输入也是弱电压特性,",I/O设置成输入特性,端口只是MOS管的GATE,不具有驱动能力,弱电是自然的,端口上的电压来自漏电流和静电产生。先将端口设置成输出属性,查看控制IC的端口属性,若是NMOS型的Open Drain则加上拉电阻,若是PMOS型的Open Drain则加下拉电阻,若是普通PMOS+NMOS的非门,则不需要加电阻,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F:
bangzhu高人解释很到位,受教了!

网友G(2010-04-24):
我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我是用LM358 做比较输出,输出电平信号送单片机I/O口判断,出现楼主所说的相似的问题,LN358输出也是弱信号吗?我换了MCP602替换LM358这个问题就没有了,bangzhu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G:
这是我的图 输入端的二极管是为了 使电流单向流通的,我开始用的是MCP602 一切正常,换了LM358后,无论输入电压变大还是变小,输出用万用表量到的都是3.5v左右的高电平,在第5 管脚上加一个下拉电阻后,问题就解决了。bangzhu高人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G:
bangzhu高人

这是我的图 输入端的二极管是为了 使电流单向流通的,我开始用的是MCP602 一切正常,换了LM358后,无论输入电压变大还是变小,输出用万用表量到的都是3.5v左右的高电平,在第5 管脚上加一个下拉电阻后,问题就解决了。bangzhu高人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G:
[localimg=252,79]1[/localimg]这是我的图 输入端的二极管是为了 使电流单向流通的,我开始用的是MCP602 一切正常,换了LM358后,无论输入电压变大还是变小,输出用万用表量到的都是3.5v左右的高电平,在第5 管脚上加一个下拉电阻后,问题就解决了。bangzhu高人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H:
加了二极管,当输入为0时,二极管不通,等效运放5脚悬空,对358来说,此时电压为高(由内部结构决定),所以输出一直为高。原理和上面的bangzhu分析的相同。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太神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网友J:
:lol 山外青山楼外楼

网友K:
高人啊都是!受教了

网友L:
跟高手学习,每天进步一点

网友M(2011-04-25):
楼主,弱弱的问下,LM358能像你那样接法做比较器吗,水平有限,如若说错,无怪,还请相告

网友N:
和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  我最后在7脚加了个接地电阻
不过据说一般放大器做比较器用要主意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