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滤掉 小毛刺

楼主(2009-09-08):
一数字信号(航模遥控发射器的PPM信号),低电平0V,高电平5v。用示波器看波形 非常好。
接到 74HC00 上 (一个与非门的两个输入做并联,当反相器用),发现输出有很多毛刺,

后来 用示波器看 该与非门的 输入端,发现也有很多毛刺,

难道该数字信号,带负载能力不强??

用什么方法去掉那些毛刺呢??

谢谢 大家

网友A:
PCB设计或电源问题,门电路本身不会带来信号毛刺。

楼主:
哦  谢谢 版主

我现在用4v锂电 供电
没有了 毛刺(在家 用声卡 示波器看),正感到奇怪

网友B:
PCB设计或电源问题,门电路本身不会带来信号毛刺。
====================================
结电容
和 变压器  会产生 毛刺

电感的反电动势??????????????????

网友A:
楼上,楼主的电路是“航模遥控发射器的PWM信号”,后面不会有什么变压器的……

楼主:
chunyang大侠
今天 又用示波器 看了下 ,74hc00 的9,10脚的波形正常(之前说错了),但是8脚的输出有毛刺。
于是 看vcc(某单片机开发板的5V输出)的波形,发现毛刺!!!原来真的有问题!!

去掉我的电路后,直接量该VCC,波形正常,一接上我的电路 该VCC便有毛刺。

后来换了板子,上面也有5v 输出,同样 未接我的电路,波形正常,一接上便有毛刺。

所以我肯定我的板子 接的有问题,

555是产生38k 正弦波,通过74HC00与PPM 信号做与运算后,通过红外发射出去

大家帮忙看看 问题 在哪里???

网友C:
在靠近74HC00的14脚,对地接104的去耦电容。
555的8脚也同样处理。

楼主:
电源去耦?? 谢谢 awey
明天去试试

网友C:
板上所有数字IC的电源引脚附近,都应该有到地的去耦电容,这是基本要求。

楼主:
谢谢 awey
今天抽空 焊接了去耦电容,电源波形没毛刺了 哈哈太好了。
明天 挂上PPM信号,看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因为这个东西是自己做的玩的,加上没有硬件经验,所以没有考虑去耦,果然出问题了

楼主:
今天 挂上PPM 信号后,out信号非常完美,
再通过三极管 控制 红外发射管,发射管的负极 波形也很好

但是问题来,我用一体化接收头,收到了信号,但是掉数据的,
后来问同事,人家说 一体化接收头,不能连续的工作,所以输出的波形会掉帧??

请问 各位大侠 是这样的吗?

那么一体化 接收头,最多能接收多少 ? 上次接收完成,到下次接收开始 必须要多少时间??

楼主:
后来 我采用单一的 红外接收二极管,
反向电压偏置,
串一个200k的电阻,但是输出的波形幅度很小,示波器从5v跳到100mv 才看到类似矩形波的东西。
而且很失真

楼主:
大家 怎么都没反应啊?

网友D:
一体话的,好多是不能接受连续信号的。。。

不过。。。貌似模型PPM是1--2MS宽度,应该在允许范围内, 常用NEC和飞利瀑格式有上MS的宽度。。。

网友C:
一体化接收头是有这个问题,被调信号不能固定不变,
解决方法是在调制上想办法,比如用011表示“1”,用001表示“0”

网友C:
对家电产品,是有标准的编码格式:

现有的红外遥控包括两种方式:PWM(脉冲宽度调制)和PPM(脉冲位置调制)。

  两种形式编码的代表分别为NEC和PHILIPS的RC-5、RC-6以及将来的RC-7。

PWM(脉冲宽度调制):以发射红外载波的占空比代表“0”和“1”。为了节省能量,一般情况下,发射红外载波的时间固定,通过改变不发射载波的时间来改变占空比。例如常用的电视遥控器,使用NEC upd6121,其“0”为载波发射0.56ms,不发射0.56ms;其“1”为载波发射0.56ms,不发射1.68ms;此外,为了解码的方便,还有引导码,upd6121的引导码为载波发射9ms,不发射4.5ms。upd6121总共的编码长度为108ms。

但并不是所有的编码器都是如此,比如TOSHIBA的TC9012,其引导码为载波发射4.5ms,不发射4.5ms,其“0”为载波发射0.52ms,不发射0.52ms,其“1”为载波发射0.52ms,不发射1.04ms。

PPM(脉冲位置调制):以发射载波的位置表示“0”和“1”。从发射载波到不发射载波为“0”,从不发射载波到发射载波为“1”。其发射载波和不发射载波的时间相同,都为0.68ms,也就是每位的时间是固定的。

楼主:
away
你说的PPM 和PWM 我怎么感觉反掉了??

网友C:
这可不是我说的,呵呵...
你到网上查查看

楼主:
最新报告:
因为一体化接收头 无法连续接受数据。
于是 我采用了 红外接收二极管,与一个10k电阻串联后 接电源,
发射二极管 与100电阻串联后,接电源。
发现 只有在发射管和接受管 正对 的时候,接受管的才出现电平变化(由高变低)。方向性太强了
用原来的38k波形接发射管后,接受管也是低电平,示波器调到100mv时候,发现该低电平,有微小的变化,并且该变化是和发射管的38k信号变化是一致的。

这说明,该接收到的信号太小了 需要放大??
怎么放大呢?各位

网友D:
。。。网上找找经典的电路,再琢磨下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