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GPRS模块所需电流过大问题

楼主(2009-09-08):
GPRS模块SIM300在工作进瞬时电流可能会达到2A+,但为了这样一个瞬时电流,加大适配器的功率是不是不值得呀,哪位大侠有什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适配器输出,也就是模块输入端加个大电容。

网友B:
从追求可靠性的原则出发,电源必须满足峰值功率要求,而很多情况下之所以可以用并联大电容的方法,是因为GSM/GPRS终端的发射功率由所在地基站的信号场强决定,多数情况下不会长期满功率输出,但设计产品要考虑极端状况,否则难免出问题,只是早晚而已。

楼主:
谢谢两位老虾,但电容的效果不太明显,或者说还是不够大吧,但电容毕竟只是电容,不是电池。
因为电流不足引起的断网,在使用电池时不太明显,但也有,在使用3A的适配器时,效果比较好,但偶尔也会断网,所以感觉峰值太大,总觉得一味的提高适配器电流的方法过于笨。

打个比方:GPRS\闪光灯\GPS\WIFI\蓝牙。。。当这些设备都开时,在某一瞬间的电流岂不太大。

网友B:
除电源容量要满足外,电源品质也必须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