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09-09-08):
请问一下外部中断INT0和PORT中断的具体区别在哪?我看了看中断系统
没怎么看出来区别多大?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除了中断入口地址,
a) 外部中断 0 的信号来源是一个单独的I/O Port,其功能与其它的I/O Port
没有任何关系;
b) 外部 Port 中断的信号来源是一组或两组或者更多组的I/O Port,某一个Port
的功能与其它的I/O Port 的状态有密切的关系,不同外,其它还有的区别?

网友A:
主要区别在于外部中断可以将MCU从STOP模式下唤醒,而非外部中断一般只能将MCU从HALT模式下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