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懂RF通信的啊?

楼主(2009-09-08):
哪位懂RF通信的啊?

dBi 这个参数物理意义是什么,怎么计算的?我想了解一下,呵呵!GOOGLE找到的解释也太简单了,呵呵!

网友A:
天线增益里面的,空间某点辐射与偶极子天线改点辐射之比,就是说该天线比偶极子好多少或者坏多少。

网友B:
去看俺的Blog,有详细解释。

楼主:
Thanks to chunyang and NE5532...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看了,半天没有dBi的计算方法和物理意义!

另请教一个问跳频技术是不是简单的主从,在几个固定频率点上循环跳动啊? 如果失帧了,至少要一个循环后,才能重新连上,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