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的输入和输出公地问题。

楼主(2009-09-08):
用MCU产生PWM,ADC反馈,电路如下,反激式,输入电压20V,共地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A(2010-01-14):
看不出D1D2有什么用。
这个电路用P沟管?不对吧?
漏极上的吸收回路为什么不用二极管?

网友B:
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加个Y电容来去除变压器产生的分布电容,是否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