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大讨论

楼主(2009-09-08):
最近因一项目需要用VC配合,所以想起学习VC,没人指点的情况下,学习困难啊,大家说说该怎么学啊?谈谈经验!

网友A:
我还以为需要VC砸钱呢。

网友B:
如有可能那就改学LABVIEW.
如果做采集和控制VC 4年还搞不过LABVIEW 2年.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int ch;
        int        i;

        FILE *fp=fopen("a.bin","r");

        if(!fp){
                printf("can't open file\n");
                return -1;
        }
        i=0;
        while(!feof(fp)){
                ch = fgetc(fp);
                printf("%x\\",ch);
                i++;
                if((i % 16)== 0){
                        printf("\n");
                }
        }
        fclose(fp);
        printf("\n");
        printf("%x\n",i);
        return 0;
}

a.bin文件里面有8K数据,但我运行结果只能正确读去前面162个,第163个就变为FFFFFFFF显示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