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压怎么测

楼主(2009-09-08):
测电阻.电压的大小怎么测,用什么电路可以,请教各位高人,多多指点一下.

网友A:
测电阻可以用惠斯登电桥,小电阻用开尔文电桥,不要求十分准确用欧姆表,没有欧姆表时可以用伏特表加安培表即伏安法。
测电压可以用电位差计,不要求十分准确用伏特表。

网友B:
电压用A/D转换电路直接测
电阻需施加一基准电压,然后再用A/D转换电路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再转换成阻值
A/D转换电可用ICL7106,ICL7107的集成IC,再配上LCD显示器或LED显示器就能显示测量值了
或用带A/D转换的单片机(如HT46R23等)做

楼主: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电路做出来就可以测电阻.电压的.  电阻.电压是我们手机上耳机的

网友C:
如果只是粗率的测的话,只要拿万用表测出电阻两端的电压,再测电流,U/I就行了

楼主:
我是要做一个电路来测哦   用什么电路比较好呢  ???  请教  请教

网友D:
电桥测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