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新手,刚学就碰到问题多多,请教高手

楼主(2009-09-08):
终于决定学pcb来作为自己未来养家糊口的技能,不过发现号多问题。就是,看书的时候好像还懂,但是在要在电脑上实际的时候发现问题好多,就是元件太少了,所以我决定要自己画,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元件封装的规格。可我是学生。总不能每画1个都买个现成的元件把。

网友A:
就会画pcb也能养家啊????学习了!!!

网友B:
自己做封装是最基本的技能,你可以找些手头的现成元件学着做,也可以去http://www.21icsearch.com下载元件DataSheet看里面的封装(看DataSheet也是最基本的技能)。

不过呢,还是建议你就用软件里面的元件(当然也可以自己做),然后先练手,把画好的PCB贴到论坛上让大家砸砖,多砸砸自然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先提醒你一下:你会发现你布的板问题非常多,要做好被砸得头破血流的准备哦;P)

最后,说说最重要的:
画PCB不是 只要会操作软件、会做封装就行的,真正要想画出一块好板的话,需要有深厚的模拟电路知识和大量的实践经验,要时时注意欧姆定律,更要有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心态。

好的PCB,真的是一件艺术品——希望你能早日达到这种层次。

网友A:
学习了!!!!分析够深刻!!

楼主:
3楼,谢谢了。好精辟的。我不只学pcb,单片机和vhdl语言也懂一点。但是想把pcb学精了,然后再学单片机,然后再学VHDL语言/

楼主:
还有1个小白问题。呵呵……就是想成为电子工程师要学些什么 。我们学校现在就开了电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单片机。eda就只有protel和fpga,我自己学pads,我想问下这样够了吗?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网友C:
作为打工的本事,能把一样比如pcb alyout搞精就行了;
这里精益求精的心态更加重要。
有这种心态做啥都能成功。
结合这种单项技术去展开学习相关的电子技术知识。

偶见了不少pcb的layer,说实在的,在这点上,还差得远啊。。。

网友D:
layout是一个硬件工程师最基本的技能,如果这个都不会,或者说lay出来的东西都拿不出手, 那就称不上是engineer,只能叫technician,是只会这个,作为一个硬件工程师是远远不够的。
作为入门者,看layout,就像是在山下看山顶,一旦入门了,或者学有小成,看layout,就会是从山顶看山脚。因为有一定硬件设计的水平后,该怎么lay板子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个人认为,layout是一门学问,是基础的东西。电子工程师必须会但是不能仅会。

网友E:
pcb确实是一件深奥的东西,真正好的PCB无论在布线,电源、地、信号线等等都有很多的要求,而且最主要的是要便于生产,无论是过回流焊还是波峰焊焊盘都要饱满,对于双面板要求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