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clinux大约需要多大的片内flash空间

楼主(2009-09-08):
移植uclinux大约需要多大的片内flash空间?
比如512K 的flash  还要外扩吗?
还有RAM至少多大 ?

网友A:
一般没加应用程序的uclinux映像文件大约700-800k,常用的44B0的板子外扩2M Nor Flash。
RAM必须比存储程序的Flash大,因为uclinux启动后会把程序从flash搬到ram中运行,这样速度快。当然也可以在flash中运行(叫xip),但是速度慢不少,还没见有人试过。

楼主:
谢谢楼上 大概有数了

网友B(2010-01-18):
easyarm2200可以运行uclinux,XIP方式,不过我没有成功,到启动shell的时候挂了!还没找到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