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传感器hs1101的调试

楼主(2009-09-09):
那位用过湿度传感器hs1101,测的频率变化很大,感觉不太好用,那位用51做过,在温度补偿部分的软件修正

我感觉在低温和高温,555频率输出会有较大变化,datasheet的25度的是测定的频率还是比较准确地,可是 温度一变,频率输出就改变了,我的原理图和厂家手册是一致的,频率在低温下只有1200多赫兹,高温可以到10000赫兹,那位做过讲一下

网友A:
这个我搞过几个产品,在含差实验室复测:精度1-3%,批量做货5%。
厂家手册给的原理图3个5参数要调整,根据不同的555品牌,我用的是HA555。
然后根据线性作等分,软件不需做补偿。

网友B:
呵呵,LS在忽悠了把?!

真怀疑你真的做过!!!

0~55度环境中0~100%RH,别说是精度5%了,就是精度10%也别想。。。

HS1101本身就是一个离散很大的东西,需要根据HS1101的个体做单独校正,高精度的湿度模块都是加了MCU或DSP并辅助很多电路做了单体修正的,例如HIH4000,HTM2500,至于盛世瑞恩的更是集成了一个DSP在里面。

用555做的只能做玩具。

网友B:
温度补偿也是很关键的,因为温度带来的误差,即使是HIH4000这样的东西,也能有5%RH左右的精度损失,更何况你用555做出来的东西呢,你自己想想光那电容就有多大的温度影响把。。。

网友A:
没讲清楚是我的错!0~55℃ 0~100%RH这样的条件我是没测!我标准是模拟用户使用环境5~35℃ 32~95%RH,在公司自有焓差实验室内测,参照物testo635(两台)。第一批的1000每批次每一台都有测过,没有超5%,世事无绝对,可能是我幸运吧。有机会可调查一下日本TWINBIRD的SK-D978W,可能是这个型号,记不太清楚。还有一款买到俄罗斯已记不清客户型号了。

网友B:
TESTO自己的东西都做不到3%,何况你再以它为校准工具呢。。。

呵呵,我对TESTO无比熟悉。。。

网友A:
汗啊,请问那么民用产品在生产和检测中,以什么样的湿度计为标准啊?635不是1%么?

网友C:
用SHT7X做比对

网友B:
想要达到2%RH以内的精度,只有使用露点仪的方式。

SHT的所有产品顶多也就是3~5%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