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9-09-09):
为什么接通市电后,就跳闸啊?我检查了,电路焊接的时候没有短路啊
    请师兄师姐们帮帮忙!!!

网友A:
烧东西没?先检查D2。

网友B:
检查接地回路,是否跟大地有电气通路。

网友C:
<新手上路>:
555 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D:
1.       1.R4的耐压值问题,直接和220V相连,会很多的瞬间高压尖峰脉冲,烧掉电路是很轻松的事情。

2.220V输出级加入抑制电感,安规电容,过压抑制电阻,过流抑制电阻以保护后端电路。
3.       3.D2两端加入滤波电容---滤除低频的电解电容和滤除高频的陶瓷电容,用于滤除杂波
4.       4.对于数字电路,驱动能力很有限,一般建议负载在10mA以内。对于R1,R7,R8,R9的阻值选择要注意。图中R1上的电流达到了I1=5V/100=50mAR8上的电流I8=(5-0.7)/100=43mAR9上的电流I9=5V/100=50mA。这么大的电流基本上会导致555输出数字信号不正常。
图中意图很明显,555为数字电路,三极管Q1Q3来提高驱动能力,Q2R8R9组成非门。

网友E:
楼上的牛B

网友F:
楼上再上好n好**

网友G:
8楼的太N了

网友G:
怎么做的啊?

网友H:
8楼真牛,学习了

网友I:
要是能具体点介绍各部分怎么工作就好了!!!
  比如这非门在这电路起啥作用呢?????

网友J:
楼主的电路,太危险。

网友K:
请问bangzhu:
整流电路前级的抑制电感、限流电阻等分别是哪些元件啊?它们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小弟菜鸟。谢谢了

网友L:
1# Fresh_man 电路的地处理成浮地,地线与电路地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