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在直流电路中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9-09-09):
小弟现在准备在直流电路里使用双向可控硅,情况如下
使用H桥的输出一端接可控硅正极,可控硅负极接电机,电机一端接H桥另一端,
使用中,H桥将会实现正反电流,就是正负极要换,为了实现电机的正反,
然后可控硅触发端接51单片机的一个输出口,经过5V上拉,触发可控硅用,单片机的地和H桥的地相连
不知道这种情况,行不行
实际试的时候,不管我给触发端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可控硅都要触发,而且,电压较高,有时超过5V,真是搞不明白了╮(╯▽╰)╭
请教下大家,,谢谢
主要用途是为了实现一个H桥控制多个电机,而电机的使用与否可通过可控硅来控制,当开关用么
话说怎么上传图片呢,不会啊

网友A:
如果是作DC-AC逆变开关, 需要在回路中增加一个串联LC网络, 利用其谐振为可控硅提供反压,并能维持到可控硅关断; 如果是想关断一个低频或作电源开关,那得另外提供一个激励信号,或另用一个小功率开关让可控硅阴极阳级短一下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太麻烦了吧,等把图传上来,看看我想应用的地方吧
那个可控硅就换成了双向的,后面像电感的就是代表一个个的电机

网友A:
很久很久以前玩过,是看了书做的试验,具体是那本书,俺得查一查,反正是80年代的

楼主:
筒子们,帮忙看看哪

网友B:
看个毛,明显行不通

楼主:
:)汗,直接一棍子打死啊,
这样的不行,那帮提个意见么

网友C:
曾经的可控硅开关电源,80年代初有产品,见过但没玩过。

网友D:
回9楼:
2楼老王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这是最省事且成本低的方法。

网友E:
有的可控硅是 反相电流才能截至的。
你看看截止和导通的条件吧,只用过一次,不太确定了

楼主:
VMOS管,这个怎么用啊,没用过,还没见过呢,高手帮忙大概介绍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不想啊,尝试陌生的电路,老板要求的,实在是没办法...

楼主:
好烦哪,,一点点东西搞不定,

网友G:
楼主的问题是可控硅使用在直流电路中,并且是当电子开关使用,这样是不行的,正如12楼网友所言。可控硅的导通条件是施加正向电压的状态下,有触发脉冲则导通;一旦导通之后,触发脉冲就可以不必继续保留了。而关断可控硅必须是施加反向电压。(即简言之:电压过零时导通,过零后自动关断。)楼主使用的场合是直流电压所以可以触发导通,但就无法关断了。
    另外,有些网友对可控硅的触发概念存在误解:以为加触发信号,可控硅导通;去掉触发信号,可控硅关断。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

网友D:
南辕北辙,当然搞不定。
有可关断晶闸管,不过相当贵,而且也不是简单地去掉触发信号就可以关断,那个关断电路也相当麻烦而且成本高。

回14楼:
不知道VMOS管,没见过,那么你那个H桥用什么构成的?就用构成H桥的管子就行了。这个管子比双向晶闸管并不贵,控制也很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D:
VMOS管就是场效应管的一种吗,,它的开启不是需要在GS极有一定的电压才能导通,
能不能稍微具体点讲讲哦
小弟不是电子出身,很多东西都还摸索

网友D:
摸索什么。
既然不是电子出身,看书学习就是了。
老tyw在本版贴出来的,上传的,足够你看的。

网友H:
不是电子出身,又没基础,非要做研发?这公司的东西能卖出去?!

楼主:
呵呵,不是公司嘞...学校学校

网友D:
原来是学校,那就很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学生P一个
多谢几位这么耐心的解答哈,这个论坛真不错,挺全的,高人也多,谢谢啦

网友I:
可控硅的控制主要有两种方式:过零触发和控制导通角,两种我都用过。你的可控硅一直导通可能是因为A1,A2接反了(双向)。换过来试一试。还有可控硅那一侧应该是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