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看看这电路

楼主(2009-09-09):
忙看看这电路

网友A:
就是用光耦控制可控硅的电路

楼主:
主要是R9 C2是起啥作用
可控硅的G基是不是通过R9 C2 R8再作用到G基以控制可控硅

网友B:
R9 C2 是保护可控硅的。消除高压尖脉冲。

楼主:
可控硅G基一开始怎么让它导通呢?是通过C2 R9那条路径吗???

楼主:
这个电路能控制灯LAMP的电压吗??进而控制LAMP亮度吗???

网友C:
2# afei9527 这是一个光电控制开关电路。光电低压控制高压。

网友D:
R9和C2组成的是阻容吸收网络,吸收双向可控硅关断时产生的尖峰脉冲,是用作保护可控硅用的!

网友E:
8楼正确!

网友F:
此电路不能控制LAMP亮度,需调节R7导通电流才行

网友G:
此电路是使用双向可控硅驱动型光耦(如MOC301X,302X等等),移相触发双向可控硅的电路。
此电路中的R9与C2组成阻容缓冲网络,用于减小双向可控硅开启与关闭时的电压、电流上升率,一来起到保护双向可控硅的作用,二来可以防止可控硅在电流与电压存在相位差的情况下关断时,出现误触发导通的情形,其三,这个阻容缓冲网络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保护驱动光耦的作用。
对于移相调压的应用,此图可以直接用来调节阻性负载中的交流电压波形(如是感性负载,还应在电路保护与触发方式上做些改进)。所以,用来对灯泡进行调光是可以实现的。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此电路必须结合交流过零检测电路才可准确地实现调压的功能。
有关RC缓冲网络的设计资料:

楼主:
谢谢各位,尤其12楼这位大哥!!!
  我现在的最大困惑是这电路怎么控制输出电压的。比如我光耦前接的ULN2003,2003前接的单片机,可单片机只能控制2003的输出为高低呀,进而控制光耦通断呀,他怎么控制输出电压的变化呢?比如我要求电压有三档输出,他怎么控制呢???

网友G:
回复 楼主:
控制方法是移相调压,就是在单片机检测到交流过零点后,延迟一段时间再给双向晶闸管发触发信号。通过控制交流波形的导通角,调整交流电压。因此,楼主还需要一个过零检测电路。
可以看看我不久前发的帖子,“菜鸟交流调压应用笔记”,里面的东西应该基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https://bbs.21ic.com/icview-130582-1-1.html

网友H:
8楼正确

网友I(2012-08-26):
8楼的哥们说对了一部分,12楼的达人也很强呀,回答的很细致,就是这样滴。

网友J(2012-09-28):
都是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