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2596 LM2576的区别及应用?

楼主(2009-09-09):
在网上百度了一下

25752576开关频率都是52KHz,电流1A
2596开关频率是150KhZ,电流3A

但是不明白这个开关频率的大小 对电源的性能有什么影响的吗?
再请教一下LM2575和 LM2576的区别

网友A:
2576好像也是3A的吧。
2576和2596效率不一样。

网友B:
这类问题的最好答案是到官方网站上下载数据手册,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频率高一点,电感可以小一点.

楼主:
哦,大概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