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功率因数,输出功率定时可调的电子镇流器设计?

楼主(2009-09-09):
求助:250W高压钠灯电子镇流器的设计方案。
功能有 功率因数近于1,功率定时可调
看了一下网上的资料 有很多种方法,那位大侠能提供一种实际可行的设计方案啊?  包括各个功能部分及相关芯片型号。              求助!!!

楼主:
有些是包括EMI滤波,保护电路,整流,功率因数校正,什么半桥逆变,控制部分
  就是不知道是用什么型号的芯片做的

网友A:
这个有专利,楼上要不要买?俺收个中介费

楼主:
这么贵啊,热启动是怎么回事?  我看有的就是用LC震荡回路启动的  那除了这两部分别的那些模块 能很好的实现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不起 呵呵  我只是想弄明白其中的各部分原理。

网友A:
玩HID,不懂热启动,那还做啥呢?建议抱着电脑查三天三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电十分钟后才能重新启动, 是不是就不需要热启动了?

网友B:
定时可调是什么意思?用处何在?

网友C:
功能有 功率因数近于1,功率定时可调 ?????!!!!250W高压钠灯,拜托大哥,气体放电灯有如此高的功率因数????可能我是未见过大世面吧。。。。

网友A:
气体放电灯本身没有PF值之说, 因为它不能单独脱离镇流器工作,而系统的PF值由镇流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