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模块无法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09-09-09):
可以正常连接GPRS网络,并能连接到server,但发送的数据server收不到,已排除server、天线、布线等问题。

是否为该模块软件版本问题?有人遇到吗?

PS:FAE已来检测过,并带走模块,但暂时给不出答案,有人有妙招吗?

网友A:
TCP?UDP?TCP能连接上就应该能收到,一般越是莫名其妙的问题越是低级:D
用网络扫描软件抓包最可靠,不要相信Server软件
UDP的话比较麻烦,可以用电脑模拟终端拨号连接到Server,模拟发送数据看看排除网络原因。
没啥妙招,只有塌下心来,将系统分段检查,不要轻信任何一个环节。

楼主:
server是我自己写的,目前连接的客户端有10多万个了,不可能出问题。
确实是TCP,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是可以建立socket,但是调用模块的API往外发数据的时候,显示是OK了,但是其实并没有发送出去,不具有统一性,有的模块能发,有的不能发,初步判断就是模块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的,英飞凌套片的。。。

网友A:
用的模块内置的协议栈?模块每次都能正常连接socket,但每次都不能发出数据?如果每次都这样,那基本可以肯定是模块,如果时好时坏,连接和数据发送都有一定成功和失败概率,可以重点检查射频部分,模块、天线、天线转接线跟好的互换一下,对比验证呗。

楼主:
谢谢楼上。。。非常感谢,我马上去检查

楼主:
发送不出数据的模块每次都这样,并非时好时坏。。。
OK的模块每次都能发送数据成功,不存在失败的问题。

现在基本断定就是模块的问题了,我怀疑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先闪了,去广州开会,晚上回来,等待模块提供商给答案中。。。

网友B:
从上述信息看可以确认是模块问题,估计是固件程序和硬件搭配有错又未经严格质检就出厂。

楼主:
问题已明了,模块软件版本搞错了,TNND,以前的不能发送二进制数据。。。

真想把那帮孙子给杀了啊~~~~~~~

楼主:
结贴,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