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pt最大功率跟踪。

楼主(2009-09-09):
最近公司在仿制一个风力发电的项目,客户的要求必须跟样品做的一模一样。
板子抄好了,这几天一直在测试,不过始终没弄明白是怎么工作的,思绪有点乱。
查了些资料,大致发现了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测量发电机的转速,然后通过调整转速来实现最大功率的跟踪。还有一种就是用调整pwm方式来实现最大功率跟踪。

因为对这方面并很不熟,所以有些问题想请教大虾们。
项目大体思路是这样:发电机三相输入,整流,然后通pwm控制电路给蓄电池充电。

1、三相电的频率是恒速的还是变速的呢?跟电机的转速有关系吗?现在只有一块主电路板,各项输入都是模拟的,而我对电机又并不是太了解,所以来求助大虾。电路上有一块是对R项进行检测的,当模拟输入频率大于65HZ时就会保护,通过继电器把三相短接。而且输入的频率不同,pwm的占空比也不同。检测R项的输入是什么作用呢?

2、电路一共测试了四个量,I-PV,V-PV,I-CHG,VBAT.
I-PV是测的输出电流。
V-PV是测的输出电压。
I-CHG是测的充电电流。
VBAT是测的电池电压。

未待完续,思考中。。。

网友A:
风电,不是光整电路,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先学风力机,发电机,再了解各种MPPT

网友B:
太强了,不明白还能仿制,难怪……

楼主:
以前做仿制的时候对产品也不了解,都是一边仿一边学的,不过以前我都是协助的,这次让我来搞了,有点不知所措。

网友A:
做什么东西之前,先查三天三夜的资料,再用七天七夜来消化,便差不多是半个专家了,至少做起来能知晓原理,不至于走弯路

网友C(2010-03-26):
中国的电源就是这样起家的,电源蚂蚁,你怎么什么都懂呢,很佩服,改天,向你学学,收个徒弟吧。
QQ:264501976

风机的MPPT,我这个有完整的方案。还有光伏板的M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