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波德图的困惑(增益为1,相位翻转180)?谢谢

楼主(2009-09-09):
上图为national公司LMH6702的波德图,
为什么在100M以内,它的增益(gain)一直是0dB啊?
0dB我这么理解,就是20log(Vout/Vin)=0,那么就是输出和输入相等了?
那么就根本没有放大啊。
还有怎么相位一来就滞后了180度啊?我理解一开始(频率低时)应该是0度啊。

不解,望赐教,谢谢。。。

网友A:
反相放大,中频增益

网友B:
LZ看这个图干嘛,运放要看就看开环特性

楼主:
反相放大,中频增益
引用 网友A:

反相放大这个了解了,
中频增益是指?
为什么增益一直为0dB呢
多谢

楼主:
LZ看这个图干嘛,运放要看就看开环特性
引用 网友B:

按我理解运放大都在闭环的条件下工作啊。
就这个图而言吧,增益为0dB,不理解。。。
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运放的几个重要参数GBW,相位裕度,开环直流增益都只能在开环特性才能看的
你这个图的标题不是已经写了么,反向放大器,相位必然是从-180开始的,增益0dB(1),然后另外给了几个增益的情况下,带宽和相位的变化规律
在这个论坛好几年了,基本上没见过人讨论相位裕度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
为什么增益从0dB开始,

为什么Av=-1,Av=-2,Av=-4.....都是Gain从0dB开始,应该不同的Av,曲线从不同的Gain开始啊。

网友B: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认为这只是个示意图说明带宽和相位的问题,增益那个标出来DC增益多少就差不多了

网友C:
粗略看了一下LMH6702的数据手册,那图应该是“归一化”的画法。注意其中标的Av。

这是一个宽带的电流反馈OP,主要用于(高清)视频。由于其内的特殊设计,要求Rf采用它所建议的特殊值(两百多欧),而增益可以由Rg配置。

楼主:
多谢楼上!
"归一化"这种画法有点意思,学习了,

不过,“Av”和“Gain”到底是不是一个概念?还是晕。

网友B:
不特别标注就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