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简单基础太差,电阻计算问题

楼主(2009-09-09):
如题,运放输入为0-4.8V,运放为规对轨的,R28电流假设为0-20ma,我是这样计算R28的 (VCC-0.2)/20ma=240 ohm   ,今天领导说不对,恳求指教,谢谢 得好好看看模电了

网友A:
跟据虚短,Vin的存在也产生了电流

楼主:
ls说的是,这是做的一个最小值计算,不过我这样看,如果R28上端a点的电压是4.8V,那么Vbe=运放输出4.8V-a点电压(4.8V)=0《《Uon啊,那样的话三极管不就截止了吗,这样就没有点电压就不是4.8V,那么R28就不能这样算了啊,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楼主:
请高手指点,救急!

网友B:
若晶体管的C极和运放同电源,Vin不能高于VCC-Vbe。查晶体管的Vbe。

楼主:
非常感谢HWM老师,我好几个问题你都给了解答,再次感谢,
“Vin不能高于VCC-Vbe” 是因为我电路中把PN节反馈的原因吧 而且运放是轨对轨的  是这样吗
还有就是R28到底怎么算?
如果根据虚断,确实应该是如6楼所说, 那么这个三极管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作用 ?上面的电路是4-20ma电流输出的最后级 电流在r28下端取出

网友B:
LZ:

首先,去掉那个R27电阻,那东西留着没有益处,反而更程度的影响了你的Vin的上限。

假设没有R27,Vin最高上限为VCC-Vbe。如果就用这个电压值对应20mA,那R28为:

R28 = (VCC-Vbe)/0.020

楼主:
谢谢 ,如果算输出电流的话 是不是就如六楼所说? 还是说 I=运放-端输出电流+Ie?

网友B:
若确定了R28,有

Io = Vin / R28

楼主:
明白了 问HWM老师,怎样才能打好基础,给学生我一个建议 我原来写程序比较多 电路弄得少 感觉基础好差

网友C:
稳流输出电路,Io=Vin/R28,一般Vin是精密参考电压。对于20mA电流一般用在普通LED上比较常见。

楼主:
Vin是DA输出,或者是PWM-》DA输出 输出作为电流环通讯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请问HWM,为什么输入电压不能超过VCC-Vbe呢?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超过了这个电压,那么晶体管就饱和了,但这似乎对最终的恒流效果无影响吧?

楼主:
我认为是这样字的 如果超过了 三极管就截止了 你看电路 负反馈端a点=Vin  而 运放输出--R27电压-a点电压>0.7 三极管才会开启

网友B:
仔细分析一下,Vin到电源上轨后,还能维持“虚短”吗(虽然用了轨对轨的运放)?

没了这个前提,还有这个关系吗?(Io = Vin / R28)

网友D:
嗯,15楼说得有道理。
另一方面,请问HWM:
如果电源到上轨后“虚短”不复存在,那么轨对轨运放实际上只能接近电源电压,而不能真正达到电源电压了,是不是这样呢?谢谢

网友B:
是因为,虽然运放的输出到了电源的上轨,但其反馈还差Vbe。当Vin低于VCC - Vbe 时,运放的输出会自己抬高Vbe,以便维持“虚短”。

楼主:
我要给HWM加分 以表我的敬意 我只能加一分 多了加不了了

网友E:
这个电路好像就是LED恒流的。哈哈

网友F:
说点我的看法。
1,楼主R28=(VCC-0.2)/20mA,这样算是不对的。应该为R28=Vin / R28。因为如果以a点为输出点的话,电路整体就完成了一个电压跟随作用,在运放输出又连接一个射极跟随器,最终将Vin跟随到了a点。
2,我不同意HWM所说将R27去掉。因为对于射极跟随器来说具有输入阻抗高,且输出阻抗低的特性。加R27目的就在于提高输入阻抗。
3,我觉得楼主最好在放大器输出点7和a点之间连接一个小的自举电容。

网友G:
我来说几句:
1:楼主计算方法有错,答案是对的 -> R28 = 240R;(R28 = Vin_max/Io_max=4.8V/20mA)
2:设计有错:包括Q1 集电极电压应大于5V而不是5V;
不是Vin不能高于VCC-Vbe,而是VCC必须高于Vin+Vbe;
3:Q1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否则应用PNP,同时去掉运放;

网友B:
to 21 楼:(仅就第二点)

阻抗匹配一般用于两种情况,一是功率传输的最大化(负载向源配),二是信号的完整性传输(至少配一端,以防止多次反射)。

第一种情况,注意是“负载向源配”,没有一个人会为了得到最大功率传输而在电池上串一个电阻的。

第二钟情况,确实应该考虑,但在相对底的信号频率下,相对于LZ要求的尽量增大输入电压的有效范围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估计此东东频率不会太高)。若Vin的最高有效电压没有要求(如前面可以用分压降下来),那加一个R27无妨,但具体计算必须考虑R27的压降。

网友F:
同意22楼t.jm的看法。
另外昨天笔误,应为R28=Vin_max/Io_max,写成R28=Vin / R28了。
1,所以楼主首先应该提高集电极的电压。给到输入的2倍左右及以上都可以。
2,其次在放大器输出点7和a点之间连接一个小的自举电容。
3,运放不能去掉。

网友G:
搞笑:
3 : Q 1 变成一个脸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请问自举电容作何用?

楼主:
诚如HWM老师说的 我Vin是可变的,最高值没有特别要求(说明一下:我的Vin是PWM输出经二阶RC滤波得到,所以我的Vin最大不可能达到5V )所以打算采用分压把Vin降下来解决,这样三极管集电极供电也不用改了,现在还有个问题那个二阶RC电路领导说那俩电阻应该如图那样配置,即小电阻在前,大电阻在后,模电书上是安电阻相等说明的啊,不明白如图那样配置电阻的原因,还有我如果把电压降低1/5,即降为原来的1/5,这样的话电阻怎样匹配,是不是应该和RC的电阻匹配?

网友B:
to 27楼:

这是低通滤波,而非分压。若是象直流这样的极端情况下是不会有电压降低现象的。

至于两级RC谁前谁后,应该没有太大讲究。他们的整体作用(总传递函数)是两个单独RC传递函数的积,应该可以交换。

楼主:
太笨

老师 我知道R25,C23和 R26 ,C24是低通滤波,如果把分压加进去该怎么加,是加在RC滤波后还是滤波前

网友B:
可以加在后面,把后级RC中的R“熔”进去。

楼主:
你是说在C24后并联一个4*R26值的电阻?

网友B:
不好意识,看走眼了,没有什么“熔”进去的事。就是在两个RC后加分压。

楼主:
明白了 谢谢 前辈们都很有耐心 问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H:
哈哈 这个电路我大概看了一眼就知道是个恒流源  记住 运放一般输出一个电阻到一个三极管的积极,九成九就是一个恒流源,恒流源的电阻是由三极管的发射级下端电阻决定!!!!!!!!!
只要看到这样的 你先想到恒流源!!!

网友B:
楼上:

那不是“恒流”,而是“扩流”。

网友G:
是恒流.
如果不是恒流目的这个设计就是个蹩脚的设计,
扩流目的三极管就够了,运放完全多余.
20mA/100 = 0.2mA, IO口直接就可驱动,
电阻小些,电容大些滤波效果一样不比运放省钱?

网友B:
按LZ的图和描述,“就事论事”的话,只能认为是扩流。

网友C:
楼主加入了RC电路说明不是稳流,而是信号传输电路了,传输模式是信号电流传输,区别于通常的信号电压传输。
电流传输的优点是由于是传递电流,可以精确传输信号,只要在终端保证足够的电压保持稳流状态,并且抗干扰能力强,终端接收只需要一个电阻将电流转化为电压。缺点是功耗大。用在对信号要求高的地方,或者信号容易受到干扰的地方,或者信号很脆弱的地方,长距离传输的地方。
电压传输的优点是低功耗,缺点是由于是电压信号,传输过程中会被其他阻抗分压而造成信号衰减,受到其他干扰而造成信号变质。用在短距离传输,数字信号传输。若用于模拟信号传输特别要注意衰减问题。
两种传输方式的选择遵循的原则是能用电压传输就用电压传输,若达不到要求则用电流传输。主要考虑到功耗。如单个电路板内的传输基本采用电压传输,电路板之间能用电压传输就用电压传输,长距离传输若是数字信号,则也可以考虑差分电压传输,其后才考虑电流传输。若是长距离模拟信号,则必须用电流传输。

网友I:
(4.8-0.7)/20=205

网友J:
我看了冒汗,俺模电基础太差了。

网友K:
最大负载肯定小于楼猪的计算值.
RL最大应该要小于2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