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c54的外部中断怎么触发(电平?边沿?)

楼主(2009-09-09):
上次有个人回 说CCS HELP里有。。但是我怎么没看到 。。
                  直说多简单 不喜欢拐弯抹角

网友A:
应该是边沿吧

楼主:
终于在5410的DATASHEET中 INTERRUPT TIMING部分找到

The external interrupts (INT0−INT3, NMI) are synchronized to the core CPU by way of a two-flip-flop synchronizer that samples these inputs
with consecutive falling edges of CLKOUT. The input to the interrupt pins is required to represent a 1−0−0 sequence at the timing that is
corresponding to three CLKOUTs sampling sequence.

另外在TI网站上找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及解答
http://www-k.ext.ti.com/srvs/cgi-bin/webcgi.exe?Company={5761bcd8-11f5-4e08-84e0-8167176a4ed9},kb=dsp,case=31784,new

Are the C55x DSP interrupt pins level- or edge-triggered?

Problem:
Are the C55x DSP interrupt pins level- or edge-triggered?

Solution: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edge triggered (falling edge) but with an additional low pulse width requirement. A sequence on the interrupt pin of a logic one followed by several 0s on consecutive cycles is required for an interrupt to be detected. See the External Interrupt Timings section of the data manual for details.

结论:C54与C55外部中断触发方式基本一样 ,类似边沿触发,CLOUT下降沿采样,但是对PIN的电平有要求。。
如5410需要1-0-0

网友B:
我想上面资料不够完整,中断信号是在CLOUT下降沿采样,但三种触发完全都有可能。没用DSP,但很多MCU都支持这几种触发。

楼主:
54的外部中断到底是怎么触发的。。还哪里有资料。。帮着找找看啦。

网友B:
如果与C55一样,那就有电平触发与边沿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