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压力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9-09):
warm-up time 在压力传感器里是指什么时间?
Warm–up Time is defined as the time required for the product to meet the specified output voltage after the Pressure has been stabilized.
难道是压力稳定后,输出电压的转换时间?

网友A:
看起来是压力稳定之后,与对应输出额定电压之间的延时时间

楼主:
谢谢楼上!那下面这句呢?Response Time is defined as the time for the incremental change in the output to go from 10% to 90% of its final value when subjected to
a specified step change in pressure

网友A:
当压力改变满足指定的步长时, 响应时间定义为输出从增加10%到90%所需要的时间

楼主:
那就是说,压力满足步长时候,输出从增加10%到90%要Response Time时间。而从零到100%要warm-up time ?有时候真看不懂,如果知道意思,能看懂。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