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OHCI的探测

楼主(2009-09-09):
谁能告诉我usb设备连入host后哪个寄存器可以看出设备已经连接了
有谁做过ST下usb 急死了

网友A:
我只知道NXP 下的 USB HOST

楼主:
HcRhPortStatus[1:NDP] Register  里的状态位是不是OHCI识别设备的方法?
OHCI都一样的应该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清楚,我建议你看一下运行在NXP arm下的关于OHCI的DEMO程序

楼主:
弄了一个1.0的驱动   插入2.0的U盘 不能识别  哎

楼主:
估计是驱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