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PUT PIN CAPACITANCE是指什么?

楼主(2009-09-09):
今天看了个数据手册 里面提及INPUT  PIN  CAPACITANCE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指什么?

网友A:
管脚的输入电容,CMOS电路的参数。

网友B:
INPUT  PIN  CAPACITANCE 就是输入引脚相对于地(向地看去)的电容。

这么回答你,意思就是说,该线脚相对于别的地方也有电容,如电源+引脚。

引脚电容会影响工作速度。

网友C:
2.3楼回答的都很好,各加十分,奖QIUTING或者许MM香吻一个

网友B:
功能是楼主的。
首先是问得好,才有可能回答得好。

楼主:
知道了 谢谢  是楼上几位回答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