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温度达到90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09):
好象很恐怖,事先没做热仿真么?

楼主:
没有,做产品测试,电流有20多A,所以板子有点烫!

网友B:
没事的。。。只要旁边的零件没有在这个高温区就行。
覆地要用网状。
但是这么大的电流,感觉电路有问题~

网友C:
我以前有块板也有90度,没事。敷地都是用实铜,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