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的寿命一般要求多少年???

楼主(2009-09-09):
电子产品的寿命一般要求多少年??? - 有相关标准吗?(美国,日本,中国)

最长可以做到多少年? (有LCD液晶屏,电解电容)- 有相关标准吗?
【美国,中国,日本】

电子产品的寿命受什么元器件影响(限制)较大呢?

谢谢!

网友A:
无法泛泛而谈,需要根据具体产品查阅相关标准,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电子产品都有规定,商业上的结果在多数情况下才是最有效的。

网友B:
咱们的客户,通常都希望产品两年坏掉,不然后面没生意可做了

楼主:
我们的产品控制 用 电子 和 机械 都可以实现,所以我想知道成本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电子实现方式的极限寿命 和 机械实现方式(一般情况会比较长) 做个比较。

网友C:
消费类,两年可以了。 换新的升级版

网友D:
10年以上的寿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