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89e516是仿真芯片吗

楼主(2009-09-09):
这个是不是仿真芯片呀?当仿真芯片买来的,我要的是SST仿真芯片,回来也不能用呀,怎么回事?要是不是仿真芯片的放,要烧的话用什么来烧呀?给分享点资料,谢谢

网友A:
sst89e516不是仿真芯片

sst89e516是一颗具有IAP功能的MCU,可以配合Keil的mon51提供调试功能。
调试时候,需要额外占用Timer/串口/RAM/堆栈等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能不能把调试过程说得再祥细点?

网友B:
这个芯片可以做简易仿真器,如果你想自己烧写的话可以去SST的官方网站下载点资料,很简单。

网友A:
用google搜索"SST  SoftICE"会有大把你想要的资料

网友C:
要先烧录mon51固件,如果isp没有固化,就得用编程器烧了

华邦有专门的仿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