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试

楼主(2009-09-09):
真的很郁闷,我用泰克TDS 1002B测试红外发射,想测出其波形,以分析,可很难测出啦!!
  发射芯片是SC5104

网友A:
示波器单次捕捉看不到吗?
或者编个程序循环发送同一个数据,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B:
1. 触发方式置于"正常"档
2. 把触发电平置于"设为50%"档
3. 待看到变化波形时再微调扫描时基

网友C:
把信号通入声卡的录音口(记得分压), 用matlab waveIn函数采样10s钟, 在做些削波处理.

网友D:
直接找个单片机,用IO口记录。通过串口打印
因为你只要读出高低电平,所以完全来得及。最高可以到几十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