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的pwm用作da的问题pwm

楼主(2009-09-09):
8M的内部时钟,8位快速PWM,为什么PWM频率只有16KHz?最高能达到多少?

网友A:
fast pwm模式下可以到31.25KHZ
估计你设置为phase correct模式了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答复
void init(void)
{
DDRB|=0X06;
DDRC|=0X1f;
PORTC|=0X1F;
TCCR1A|=(1<<COM1A1)|(1<<COM1B1)|(1<<WGM10);
TCCR1B|=(1<<WGM12)|(1<<CS10);
OCR1A=0;
OCR1B=0X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