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a1000使用问题???

楼主(2009-09-09):
sja1000与CTM8251连接时中间可以不接6n137进行光电隔离,sja1000与82c250连接时就需要接6n137进行光电隔离吗????

楼主:
各位不要只浏览一下就走啊,,,,留点意见啊

网友A:
看具体情况吧,需要光电隔离的话就加上光耦吧

网友B:
CAN接口由收发电路和光电隔离组成,CTM8251包含了这两部分。82c250只是一个收发器,所以要自己加光电隔离。

楼主:
原来如此         受益

网友C:
这个东西我用过,毕业设计的时候,我用的是比较好的隔离器,忘记用啥了。你还是搞不清楚,到时候给我留言吧,我把毕业设计拿出来看看,

网友B:
恩,隔离电路不仅有光隔离还有磁隔离的方法。AD公司有这种芯片,体积比关隔小。

楼主:
7# gooogleman 内嵌的隔离效果会不会比外接的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