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地和板子的地之间放电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9-09):
实验过程中发现当用示波器的地线接板子的地时有火花出现,加上隔离变压器后仍然有放电现象发生。最让人不理解的就是板子是在没有上电的情况下发生的,开始以为插排有问题,换了几个现象仍然存在。有时候把示波器探头从板子上拿下来不小心还会电到自己。

网友A:
电源没有接地(指大地)所致,隔离变压器加的也有问题,跟板子是否上电无关。

网友B:
测强电多的话,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把示波器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