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 JTAG和IO脚复用的问题

楼主(2009-09-09):
请教一下各位,ALTERA的MAX7000和MAX3000系列的CPLD都涉及到IO口和JTAG口引脚复用问题,那么和JTAG复用的IO口怎么用?网上有人说如果要用复用的IO口,就不能实现ISP功能,程序要用编程器编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比如TQFP44脚封装的片子怎么使用编程器哦?现在44脚的口线比较紧张,100脚的又太浪费。
谢谢!

楼主:
没人帮忙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编译源文件时设复用管脚为i/o。然后用编程器写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QFP封装的怎么用编程器哦?

网友B:
QFP封装的怎么用编程器哦?
引用 楼主:

有一种IC座,300多一个。

网友C:
1.先在quartusII里面设置开启JTAG配置口的双功能
2.第一次烧录可以不用烧录器,直接用JTAG线烧录,但是烧录完成后,JTAG功能就没有了。再想重新烧录就需要用烧录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