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不使用临时变量如何交换两个变量?

楼主(2009-09-09):
在CSDN上看到的,有人说当初由于内存太小才想出这个怪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实际是无源之水是不存在的,只是用了内部寄存器做了中介。挺好玩的

网友A:
不使用临时变量?

贴上代码肯定挨批...

网友B:
估计是认为寄存器不算变量……

网友C:
x=x^y;
y=x^y;
x=x^y;

网友D:
to:四楼
学习了

我得到的结论是:
某个地址上的数a被另一个数b连续异或两次,那么这个地址的值a将改写为数值b。

网友E:
x=x^y;
y=x^y;
x=x^y;
引用 网友C:

:dizzy:

网友F:
to:四楼
学习了

我得到的结论是:
某个地址上的数a被另一个数b连续异或两次,那么这个地址的值a将改写为数值b。
引用 网友D:

太牛B了!

网友G:
楼主这个命题,是个伪命题

网友H:
to:四楼
学习了

我得到的结论是:
某个地址上的数a被另一个数b连续异或两次,那么这个地址的值a将改写为数值b。
引用 网友D:

小虾错了....
a = a^b^b;

关键地方在下面:
x=x^y;
y=x^y;
x=x^y;

x=x^y;
x=x^y;
y=x^y;

自己比比就知道了

网友I:
左右相对谁的?

网友J:
高家庄,实在是高

网友K:
路子不对啊:)
不过确实是高

网友L:
这个是学校里讲C语言位操作的时候就出过的题目,异或操作,不过感觉很厉害,最开始不知道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

网友D:
14楼的方法可以用
只是当X+Y要是溢出了
那就出错了
14# flmyueyang

网友M:
14楼的方法可以用
只是当X+Y要是溢出了
那就出错了
14# flmyueyang
引用 网友D:

——对于整形,一般的CPU就算溢出也不会出错的,因为可以自动进位、借位

而DSP就要小心了,因为DSP大多都有个饱和模式,要避免这种情况;
而对于浮点,加减后则极可能会变。

当然,这个贴只是思路的讨论,太过计较BUG好像没必要;P

网友N:
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实际怎么可以做到。14楼和4楼的貌似可以,但是都是错的。只是表面上没有用其他内存,实际上编译器编译之后还是用了其他内存。
把个比方吧,一个瓶子装了水,一个瓶子装了牛奶。把两个瓶子里面的东西互换一下。不需要借助其他容器可以吗?当然不行

这种哗众取巧的态度不可取

网友O:
哈哈,很有趣,详细的分析过程如下,
x=x^y;     //将y的值寄存生到X中形成XY杂合体
y=x^y;     //将XY杂合体与纯洁的Y通过异或操作得到纯洁的X并送给Y,此时Y等于纯洁的X的了
x=x^y;     //将XY杂合体与纯洁的X利用异或还原成纯洁的Y并送给X,此时X等于纯洁的Y了

哈哈,与特工加密手法类似.;P

网友P:
22楼:

那是个“宏微”观视角问题。这里说的是宏观视角,不考虑每步所具体使用的物理寄存器(这些寄存器用完便丢掉了)。

注意:用此类“算法”的机理是每步都未损失其内含的“信息量”

网友P:
另外,通常采用的“三角传递”明显存在着信息冗余(每次复制后),这就是为何会多出一个单元的原因。但也许这才是高效且更符合CPU本性的。

网友Q:
看上去可以,可有效位数减少了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