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外部数据存储器

楼主(2009-09-09):
网上看了一段时间,觉得STM32性能不错,计划用他来搞一个工控产品.
    产品需数据记录功能,为了保证可靠性,决定采用DS1265非易失性静态RAM,容量1M 字节. 但网上很难找到相关的资料,请高手帮忙.

1.外部挂数据存储芯片,不会影响程序的执行吧!应该接在哪一个片选端.按我的分析接在RAM端.
2.芯片有NADA接口,NOR接口和RAM接口,NADA接口和其它的寻址方式不一样,我清楚,NOR和RAM接口有什么区别,是速度不一样吗?
刚由51转到ARM,有很多地主不清楚,望指教.外部产生读写信号和片选信号,不会和内部闪存内的程序有冲突吧!

   计划挂两片DS1265和两片AT29C040,按16位方式,谁能给我点建议

网友A:
外部挂数据存储芯片,不会影响程序的执行。这点是肯定的,否则这种MCU能用吗?

应该接在哪一个片选端? 这个问题要看你的芯片的接口是什么样的,请仔细研究你的存储器芯片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