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新手问题:关于一种外壳的尺寸

楼主(2009-09-09):
如图所示的模块,有点常见。可是它的尺寸到底是咋样的呢?

上午测绘了半天,但结果不是很好。很希望找到原始数据。手上有的,麻烦给我一份。

四个缺角的尺寸,同侧的上下缺角相同,但左右缺角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六个开孔大致如图所示,但还有x、y、z三个数据没能准确定位。

楼主:
初测尺寸如下图

网友A:
要自己开模?

楼主:
不不不,是想画块板子。

网友A:
那直接量原来那块板子不更省事?

楼主:
量当然可以。但总有一点不满的感觉,也不能太确信测量的结果。凭什么我这些事都啥也不知道啊?

楼主:
还是,为了确认图中两头的“插座和插头名称”和代号,昨天几乎忙了一整天。

后来才知道,一个是BL,一个是SL,但通用名称还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

网友B:
为了一个插座你的名称你就搞了一天的时间?两种可能,一是你的时间太充裕了,二是你的效率太低了。
还有一句,什么叫凭什么这些事你啥也不知道啊?这也算个事?几万的积分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吧?给你个东西你自己还搞不出他的尺寸来么?为什么怕量不准?怕尺子不准还是怕眼睛不准啊?量完做个一比一的图比比不就知道了么?再修正一下不就准了么?

楼主:
你说的这些我不是不知道。

游标卡尺我也用上了,但不是什么尺寸都那么容易量准的。我得几个方面测量并计算校准呢。

另外,就是再量得准确也不是原始设计数据,何况中间还有测量误差,量具误差,制造误差,因此,“寻根”是很有必要的。最少这样可以校验我的测绘有多少准确性。

最后,做到PCB时是用英制尺寸,而量的时候是公制尺寸数据,会有一些差距的。这是要找原始数据的最主要原因。

网友C:
在我的附件中
对于这样的壳体我一般是这样测量的,
先量出图中X,Y的距离,根据X,和y画出板子的两条中心线,
然后再测出Z孔的外径,那么四个角上的孔的中心距是x+Z,和y+Z
由于中间两孔位上下对称,所以只需测出中间两孔的距离w就可以了,和中间孔径V,那么他们的
中心距就是W+V
空的中心距在做线路板里是首要的,至于边界的距离可以作为你测量时候的修正与参考。
另外pcb也可以转化成公制尺寸阿

网友D:
我晕,LZ的想法不能理解

网友E:
我也有这样的心理...总是想让尺寸精确...其实不必...用你的方法量好..画也图..然后用1:1的比例打印出来..然后比一比就知道能不能用了..嘻...我就这样做的...

网友F:
工程师 的职业病犯了,太严谨了,容易专牛角尖。

楼主:
哈哈,照此说来,考古人的**病可是太重了

楼主:
10楼的量法,我做到了。不过,我的量法比起来还要复杂一些。

基础工作一定要做好的。

楼主:
对了,这种盒子该叫什么名字?

网友G:
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

1)如果这个盒子可以被破坏,你就把它削薄,直到所有立柱都能看到即可,然后拿到复印机上,以1:1或放大印到纸上,随后想怎么量都可以。

2)如果不能破坏盒子,则可以用数码照相机拍下来,拍照时在盒子旁边,X-Y方向各放一把尺子作为参照,最后把照片导入电脑中放大测量。

网友H:
:lol这是周立功---致远科技的板子,楼主想做反向工程?

至于量尺寸,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x,y方向分别找一条最外面的边做参考,用卡尺一直量每一个对象的尺寸,并记录下来。方法和10楼的兄弟说的差不错。

网友I(2009-10-15):
如果是根据线路板来确定表壳的尺寸的话,只要量两孔的中心距,X的中心距的测量计算方法是把左上和左下两孔的最大距离减去最小距离再除以2,而Y与Z的大小事一样的,Y+Z的大小等于右上和右下两孔的最大距离减去最小距离再除以2,不知道LZ能不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