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产生20*20汉字的字模

楼主(2009-09-09):
网上查到的字模提取软件都是字宽按8的整倍数取模的,即20(高)*20(宽)的图片,实际取模是按20*24宽。8bits取一次,20*20的应该是50bytes,而我用了几个网上的软件都是宽度扩展到了24,即取出来的结果是60bytes。
各位都是怎么样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有没有哪个软件可以支持自动换行取模的?

网友A:
自己写个程序就可搞定

网友B:
一点都不动脑子,理论上一行两个半字节,但是半个字节你怎么表示,还不是得用一个字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