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域到复数域

楼主(2009-09-09):
在电路理论中,当电路中有电容和电感元器件时,会涉及到复数域的运算。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已知量为时域中的量,待求量也是时域中的量,但是在分析求解时,我们利用了向量这个桥梁把时域和复数域联系起来了。下面欢迎各位一起来交流一下是如何将时域变换的复数域的?关键是它的实际物理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变换了?

网友A:
控制理论

传递函数

频域分析

稳定性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B:
先了解下各种周期性信号(如方波)的谐波构成,简单的有个时域到频域的概念,对于处理很多EMC问题很有帮助。

网友C:
时区域变换到“频”域没什么希奇的,因为量纲1/T就可以认为是频域(如S域),这只是两个相为倒数域的变换而已。然而当在其中一个域(如S域)中引入了虚数(j)后,情形就变得奇妙了起来,因为居然有了“振荡”分量。其实,那个“J”实在是重要,以至于若没有了它,量子力学都没了基础(量子力学是“概率波”的力学)。

网友D:
傅里叶变换 拉普拉斯变换 Z变化
这些东西可以做频域或者复频域分析

网友E:
一点个人见解,可能认识还不是很深刻,请坛子里的大侠补充。

网友F:
e 在这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响应的通解里有e ,所以~~~

网友G:
我到现在还没碰到一份资料能把电子学中的数学方法讲解到很透彻的地步。
包括背景,优势,意义等等之类的 。。。

如果各位有好建议,请发给我,谢谢!
我想搜集资料,然后总结一下。

网友E:
上面有个地方弄错了,jwc 改成 1/jwc

网友H:
世界上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来解决的典型例子

网友I:
这些问题从学习开始至今 我已经思考了好几年了  以及基本搞清了一些。

复数,积分变换,微分方程,传递函数,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原理, 以及 数学史,甚至一些哲学的东西等。

应该从这些方面去考量关于电子学(以及其他学科)中的数学意义。

没时间,真想好好总结总结。

网友I:
几本书不错:
《数学:确定性的丧失》 《数:科学的语言》 《重温微积分》 《数学大师》
《信号与线性系统》(管致中) 《信号与系统》(郑君里)

网友J(2012-09-19):
之所以可以用复数来分析这些量,是因为这些量本身就是一个向量,有大小和方向,怎么表示这个量呢?刚好数学中的复数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复数其实是一个有序数对,通过定义一系列的运算规则,其运算可以与这种量的物理现象吻合,所以可以拿来分析了
这本书谈到了一些